[MACBOOK]
A1286

楼主(2016-05-08):
最近接修到台A1286花屏,显卡是216-0810005,4个显存颗粒在背面的。2010款的。顾客拿过来是有时候会黑屏,有时候花屏。我们测试的时候是好的,做了个苹果系统也是好的,后来才突然出现了花屏。拆机发现扇热器口全是灰尘堵死。烤了显卡后客户用了几天后又说黑屏。后来我们做win7系统做不进去,花屏症状明显了。后订了四个显存直接换上好了。我是两个两个换的,我先换的是2个靠近光驱位置位置平齐的显存。换了就好了,系统也进去了,不蓝屏不报错了。为了怕返修,直接又把剩下的不对称的显存也换了。我为什么这样做呢,那是因为怕4个一起换后不显示了,那就屌爆了。板子3000.谨慎起见,大家也像我这样做就好了。下次大家要遇见这样的问题,直接全部搞掉。赚点分我也是拼了。大家加分。

网友A:
加分加分,谁能告诉我一个学习修改bios的网址,我想学习修改bios。每次找X宝的人改bios,都好贵好贵的,尤其是苹果的。无语了我都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快发给我链接吧。真心想学习,迅维不开课远程教学,只有交钱进群问群主,那就太慢和被动了。别人也不可能24小时在线,而且打字交流不在线演示,那也太不懂了波。

网友:
刚接到一台苹果,准备修啊

网友:
这机器显卡出问题的多 显存坏的没碰到 不过你的可以肯定是显存问题吗 因为显存就在显卡背面 换显存 就加焊了 显卡

网友:
显卡显存都会坏了时间长 就是这样的啦 我经常换了个显存和显卡都还没有好的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加分,谁能告诉我一个学习修改bios的网址,我想学习修改bios。每次找X宝的人改bios,都好贵好 ...

你问一下迅维培训客服吧

网友:
显存也挺贵的,不过修一台机器利润可观

网友:
很少遇见显存坏的啊   修苹果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
楼主历害,显存要手动焊枪吹上去,技术高明

网友:
苹果的有时候也很脆弱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个和你的现象差不多,但是我的是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B:
楼主,苹果的黑胶有点难搞,还是很佩服楼主的功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苹果的黑胶有点难搞,还是很佩服楼主的功底

nonono,我搞黑胶是不行的。好在苹果没有打黑胶,不然。我是想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nono,我搞黑胶是不行的。好在苹果没有打黑胶,不然。我是想死的

难道这个是没有黑胶的吗,我之前遇到了几个都是有黑胶的啊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显卡的问题,ATI 的显卡一般都要换掉才行

网友:
楼主精湛。让我们新手学习了

网友:
正常我们都是一个一个换,换太费料了

网友:
现在这些显存没几个钱,有些存存也很贵,一般本子就某个坏,不会全坏

网友:
像这种花屏的,一般都是直接热风枪加热显卡,要好是显卡问题,不行直接换显存

网友:
看你这图片的花法,显存坏的可能性高,这型号显卡坏的不多

网友:
苹果的显存不好做,太麻烦了

网友:
我的这个机器更郁闷,换新卡后,直接不亮机,都换了三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