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维修g460

楼主(2016-05-08):
板号5751P 故障是不触发
第一步查3V5V   没有出来
第二部查待机芯片条件
4脚10V ,  6脚19V  , 7脚 5V   , 19脚 5V ,   32脚 5V , 1脚 2V     ,27脚有2V   14脚无电压
14脚查对地阻值 500多 正常的 那么查来源
查MAINPWON 到
PU10b的7脚5V 那么查PD10 2脚3.3V 那么中间断线了  先飞过去再说吧
被拉低到1V了   (EN后继有问题)  割线吧
  割线之后3.3V  正常
满怀着激动的心情通电 哇 上点了  显示了
新人发帖 不容易啊  (勿喷)
哥哥姐姐们  给小弟加点分吧
给点动力  下次还继续发贴

 会员3582512元2022-10-1 16:56

网友A:
鼓励一下  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励一下  已加分

感谢

网友:
联想G460 NIWE1_LA-5751P R03.pdf

网友B:
鼓励新人多多研究多多发帖。刚开始修要细心不要最求速度

网友C:
你对这个已经很了解了吧?第一次不可能那么容易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励新人多多研究多多发帖。刚开始修要细心不要最求速度

感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对这个已经很了解了吧?第一次不可能那么容易修的

懂一点皮毛  才刚学2个月  过程中师傅也给我一点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对这个已经很了解了吧?第一次不可能那么容易修的

加分 加分

网友D:
两个月就会修了 真厉害啊

网友E:
鼓励发帖已经加分 图纸论坛重复 以后就别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鼓励发帖已经加分 图纸论坛重复 以后就别上传了

恩恩  好的  以后不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两个月就会修了 真厉害啊

加分加分  过程中  师傅给我提示了点(割线部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鼓励发帖已经加分 图纸论坛重复 以后就别上传了

这样不会有什么影响吗 没找到是什么拉低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不会有什么影响吗 没找到是什么拉低的啊

这样简单啊 不用慢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对这个已经很了解了吧?第一次不可能那么容易修的

学了2个月  过程中 师傅给我一点提示(割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加分加分  过程中  师傅给我提示了点(割线部分)

割线往哪割能具体说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月就会修了 真厉害啊

  我也不大会  只是会一点小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割线往哪割能具体说下嘛?

直接隔断1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割线往哪割能具体说下嘛?

加分  加分 兄弟

网友G:
刚刚看了一下图纸   应该是这里吧MAINPWON拉低了吧   那样处理  感觉有点坑人了呢

网友I:
厉害,两个月我连图都搞不明白。分析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刚刚看了一下图纸   应该是这里吧MAINPWON拉低了吧   那样处理  感觉有点坑人了呢

而且  EN2有开启      3V应该有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而且  EN2有开启      3V应该有吧

搞错了  27脚没电压  14脚2V  不好意思 店里面忙 一不小心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厉害,两个月我连图都搞不明白。分析不错

我也只是懂一点

网友J:
这技能已经很不错了,别太谦虚了

网友K:
为何要割线,加分?直接飞线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技能已经很不错了,别太谦虚了

求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而且  EN2有开启      3V应该有吧

额0.0   14脚有电貌似就查不到MAINPWON了吧    我也新手 一起交流  没有恶意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错了  27脚没电压  14脚2V  不好意思 店里面忙 一不小心写错了

额0.0   14脚有电貌似就查不到MAINPWON了吧    我也新手 一起交流  没有恶意呦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何要割线,加分?直接飞线不行吗?

有信号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不割线还是拉低状态  芯片不会工作的

网友:
继续努力 呵呵

网友:
加分鼓励一下,往后多多发帖

网友L:
在哪学的维修思路  我也想去

网友M:
典型的【迅维】实地啊!【迅维】有你更精彩!赞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额0.0   14脚有电貌似就查不到MAINPWON了吧    我也新手 一起交流  没有恶意呦

14脚有  27脚没电压  查MAINPWON  pu10b发出来 到pd10转换成MAINPWON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何要割线,加分?直接飞线不行吗?

不割线 就被拉低了  板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典型的【迅维】实地啊!【迅维】有你更精彩!赞一个!

加分  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哪学的维修思路  我也想去

你可以去迅维实地去学习

网友:
en2有点压,en1没有!!你只处en1,不处理en2,我觉得迟早出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4脚有  27脚没电压  查MAINPWON  pu10b发出来 到pd10转换成MAINPWON

27脚没电应该查的是2VREF_ISL6237吧

网友N:
太复杂了,有图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27脚没电应该查的是2VREF_ISL6237吧

额  我也是新手 再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维修方法  只要能搞好  就OK了  对吧  2VREF_ISL6237这个电压 在实际测量中是有的  27脚 电压只有0.7V  所以我直接查mainpwon  然后看电压都正常  我就直接飞过去 被拉低  然后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太复杂了,有图也看不懂

慢慢学  我已开始 看他们写的帖子  也是看不大懂  自己慢慢看图纸  多看几遍 就差不多了

网友O:
,真上新手吗,修得这多么快,发帖好,分享大家获益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真上新手吗,修得这多么快,发帖好,分享大家获益

恩恩  下次再有修好的  比较经典的 我也会找时间发帖的
加分加分  给点支持  谢谢

网友:
板层问题的少哦

网友:
电容电阻都换了

网友P:
鼓励,以加分,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P:
鼓励,以加分,继续努力。

恩恩  感谢

网友:
反正mainpwon被拉低了,直接断开en,飞线    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14脚有  27脚没电压  查MAINPWON  pu10b发出来 到pd10转换成MAINPWON

pu10b 和 pd10是仁宝点火回路的保护部分,不是产生mainpwon的

网友:
EN脚悬空也会开启3.5V

网友:
新人不错了。。。鼓励

网友:
多练练就变大师了,,,,

网友:
第一次修就修到了PCB板层有轻微短路了?还是电路中间有元件坏了没有查彻底?

网友:
仁兄,你的割线那块能跟我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
刚开始修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