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K43SD.电阻漏电[教程帖]

楼主(2016-05-08):
机器;华硕。板号;K43SD
  如题;
    这个是外地发过来的主板、
板号K43SD  。REV.5.0
无图。无点、
  接过机器;桥已换过。无进水的痕迹。
各个电感没有短路。
上电。。插上电源。
待机直接0.28.看图

一想什么情况。桥没有做好?
开始摸。桥发烫。非常烫、然后3V5V正常。
看来是桥的问题。准备拆桥了 。
一想别人都换过桥了。基本上就不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
待机偏大、无非就是短路。等。。。。这些问题。
。。
竟然桥发烫。  桥换过。 当然桥本身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维修思路呢?
  地球人都知道。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最后问题、   南桥的RTC的电阻漏电了了。导致南桥发烫。已修复、、
看图。
小小的问题。小小的维修经验。
  高手漂过。、。。
  技术交流QQ;775839536

网友:
电阻也漏电啊。。是不是电阻值变小了??

网友:
楼主把问题没说清楚, 想不通电阻是怎么漏电的,一般是电容容易漏电吧

网友:
只可以说上家跟楼主比技术差远了

网友A:
电阻漏电怎么处理的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漏电怎么处理的没有看懂

排除法。 专业的测试工具没有。

网友:
电阻是击穿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子 还一直以为是南桥坏了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B:
  电阻漏电。。。 是不是那个电阻一边接的底线?一边接的rt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漏电。。。 是不是那个电阻一边接的底线?一边接的rtc?

是的。。。是的。

网友:
电容可以漏电   电阻怎么漏电

网友C:
想知道是怎么查出来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是怎么查出来的,楼主。

一个一个拆的。。。

网友:
电阻漏电,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
看不懂,楼主既然是分享,能详细点吗?

网友:
RTC电路不正常

网友:
擦,上家短路都修不出来

网友:
有点位好不

网友:
楼主也是道行高深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D:
看来查原理图很重要  niu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也漏电,奇怪了

维修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没听过电阻漏电的

维修世界。无奇不有。见怪不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想知道无图无点位您是怎么找出来的,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跑线???

维修世界。无奇不有。见怪不怪了。。 跑线。基本上是电压会拉低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查原理图很重要  niu

可以加QQ.775839536

网友:
图片拍的一点都不清楚

网友:
我也修过这术问题

网友H: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应该先查在修

网友:
CMOS路不都是电容漏电么?怎么还有电阻漏电的?

网友:
没有看懂怎么就修出来的

网友:
三星机器好像会出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应该先查在修

是的。  他们有你聪明就好了

网友:
漏电?是不是电阻阻值边大变小 造成后继电压不对啊?

网友:
电阻引起的 不太常见

网友:
这个是有点位的

网友:
电阻还会漏电?

网友:
表示 二修机 有时候 会 误导自己的思路 浪费时间

网友:
电阻击穿了吧???、、

网友:
细节决定一切 还是要仔细

网友:
RTC 会引起桥,发热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很心细啊 此问题一般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世界。无奇不有。见怪不怪了。。 跑线。基本上是电压会拉低一点的。

我只想说楼主的经验和记忆力实在太好了啊

网友:
电阻阻值不正常吧,或者板层有问题。

网友:
看楼主发的图不是很清啊,这个电阻是R2006-330K,在点图上信号名是PCH_INTVRMEN进桥的从板号K45VD的图纸上有这样一句INTVRMEN(integrated VRM enable)估计是桥内部的电压调节模块开启的作用,用3.3v的+rtcvcc上拉,这个电阻漏电变值使PCH发烫(本人还没修到这样的故障啊)谢LZ,各位兄弟尼?

网友:
电阻漏电?阻值变小了吧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

网友:
华硕机器最难修了

网友:
开始放大招了

网友:
这个能查出来不容易,加分

网友:
还是楼主牛些,但这教程也简单了点

网友:
楼主历害,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电阻漏电是什么意思啊,是短路吗?还是开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