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H61H2-AM3 不触发外加一个故障!!

楼主(2016-05-08):
主板同行拿来不触发,拆机 ,上诊断卡有待机电压3.3V 待机条件测了都正常就不多说了!桥的晶振压差是0.3左右和0.1左右 好多人以为会是桥的问题,就这一点可以认为是桥的,但不是绝对,这个机子IO是IT8728F 触发脚位是75-72-71-76 ,75 72脚有高低高,但71脚一直为低,桥没有发出SLP S3#,从而以为会是南桥
我没有动因这这个桥还没修过有坏的,所以先放放,想起来以前修过一台联想的主板,后面的USB供电脚对地值偏低,也就是小八脚转换出来的!我来起主板打了下值,果不其然,一个300多,一个400多一点! 拿起风枪拿下,开机正常了!找了半天也不找到这东西,就从前面板USB那拆了两个补了过去,反正前面也用不到这么多最后上个图, .这两个故障以后导致不触发还有一个故障也会导致不触发。前面都是复制,勿喷 我只是完善一下 希望能帮助到以后遇到的同学,谢谢。

新手上路。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沙发!!我自己留着。第一次这么近

网友A:
USB供电的开启不正常也会造成不触发吗?

网友:
这种故障 我还没有碰到过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的开启不正常也会造成不触发吗?

是的。我把所有通病都查过了 才发现的这个

网友:
usb 应该是8脚芯片微短导致不能触发

网友:
宝贵经验,收藏了

网友:
是不是把这个八脚芯片去掉也可以触发了

网友:
只修到过USB供电不正常会卡代码、还没修到过不触发的

网友:
这六脚芯片上有一个OC#和SLP_S3信号,SLP_S3信号一直为低,连到了这里,导致不触发可以理解,请问楼主是什么板子,

网友:
经验啊不错的帖子

网友:
我忘了看帖子名字了,不好意思,这经验收藏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南桥不发出SLP信号  一直以为只有桥的原因 多谢楼主又给我了一个思路

网友:
南桥不发出SLP信号  一直以为只有桥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南桥不发出SLP信号  一直以为只有桥的原因 多谢楼主又给我了一个思路

我当初也以为。后来没想到飞根线做开启 也好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初也以为。后来没想到飞根线做开启 也好了 哈哈

不过有些板子我查了图纸 只有南桥和IO没有别的元件  估计这个板子特殊点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到很多

网友:
路过向高手们学习下

网友:
不错,你的经验我不客气收藏了

网友:
这个也和触发有关???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