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昂达A78GT/128M挡D4已解决

楼主(2016-05-08):
DDR2内存主供电1.8V正常,基准电压0.9V正常,VDDSP3.3V正常,SDA3.3V正常。SCL3.3V正常。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还是挡内存。无意中测量南桥背面的小电感有阻值。拆下测量。电感坏。  换掉上机测试,跑码亮机。

网友:
这个经验好 在碰到铁板时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你上个图片可好?电感有阻值?有没有测量电感两端的电压,应该是给桥的小电压

网友:
修过一个AMD 七彩虹 正面的一个小电感烧坏卡D3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