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自己合成好的最新联想E440独显 BIOS,彻底绝对杜绝亮机慢!!!

楼主(2016-05-08):
合成好的最新联想ThinkPad E440独显 BIOS,彻底绝对杜绝亮机慢!!!5秒亮机!!!要是刷了20秒才亮机的话,多半你的BIOS芯片是W25Q64的,请换成EN25Q64的芯片再刷写。

ThinkPad E440独显BIOS_U8M1

网友A:
楼主你的合成BIOS方法在哪里学的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楼主哪里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合成BIOS方法在哪里学的

迅维就有合成BIOS教学的

网友B:
我早都合成出来了 你现在才发出来,,不过我没发出来,现在大部份我都可以合成出来~没跟老鼠学一天 自行研究的!

网友B:
俺以前在开发公司混过 会写些单片机的程序 所以这些小东东难不倒我,ME其实就是南桥方案架构程序 弄清楚原理我想大家都会合成了,不过起步最好看看管主的贴就明白怎么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早都合成出来了 你现在才发出来,,不过我没发出来,现在大部份我都可以合成出来~没跟老鼠学一天  ...

那还是你NB行了不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是ME的原因,

网友C:
我的风扇狂转,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风扇狂转,反复重启

那就得具体检查是否是BIOS问题了!

网友:
我下了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2016-06-07):
下来试试看  希望好用

网友D:
楼主4,m 的还需要刷么

网友:
这个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4,m 的还需要刷么

一般不用的

网友:
不会掉电的

网友:
现在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E:
不能用的吧,我买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用的吧,我买了几个都不行

我这个BIOS你用不了那就说明你的板不是BIOS问题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俺以前在开发公司混过 会写些单片机的程序 所以这些小东东难不倒我,ME其实就是南桥方案架构程序  ...

楼主 问问 你 BIOS合成需要什么工具 以及方法难不难?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刷了试下

网友G:
我的E540 不知道能刷不能 板子看着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E540 不知道能刷不能 板子看着一样的

板号是完全一样的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现在的机器BIOS好挨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问问 你 BIOS合成需要什么工具 以及方法难不难?

只要一两个软件 工具就搞定,, 主要用WINHEX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了

网友H:
楼主人很好,很多人问的问题都会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人很好,很多人问的问题都会回答

谢谢!都是同行!好的维修经验分享分享!

网友:
这一类的容易风扇狂赚有好几个都没找到合适BIOS

网友:
无显卡供电能刷好吗

网友:
楼主底气很足,决定下个刷看看

网友(2017-05-28):
开机慢,是刷4M的还是刷8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