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管G极波形,哪位老大可以分析下?

楼主(2016-05-08):
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波形?
原因

网友A:
示波器校准下!
李凤谋
肯定不是示波器校准的问题
详情

网友:
cpu供电的两路,上管控制极一路正常,一路不正常,上管有些发热,不严重。正常的波形应该是下边这种。bst的二极管和电容两路调换过,没有变化。除了换pwm芯片,哪位老大能分析下产生这种波形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校准下!
肯定不是示波器校准的问题

网友:
看起来区别不是很大,你什么故障啊

网友:
像是保护了,重新测下 时基500us时上管g极的波形和电感后端的波形

网友:
没有保护,使用正常。就是波形不正常的一路有些发热,时间久了温度会比较高。手按十秒以上会比较热,正常的一路按很久也感觉不到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