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打电话和接电话都没声音,免提也没有,提供点思路吧

楼主(2016-05-08):
一台5S,可以拔打电话,也可以接电话,担就是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对方也听我不到我的声音,3G上网正常,声音在微信,QQ上用语音都正常,谁能提供一点思路给我,谢谢了

补充:可以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因为我还有一片主板,装上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不过音频的可能性比较高啊

网友:
音频,基带

网友:
恢复默认呢

网友:
你用微信、QQ是在WIFI下,还是移动数据下呢

网友:
基带断线

网友:
是音频,或基带,或两者间的控制问题。

网友:
从接口座开始查起来

网友:
楼主修好后说说原因吧

网友:
基带的原因?

网友:
楼主 整好了 说一下经验

网友:
插耳机试了没有

网友:
查i2s0通道信号看看。

网友: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呀?

网友:
有么有恢复默认试试

网友:
苹果的没遇到过~小米的遇到过 是接触不好!

网友:
不要动基带百分之百没问题在音频。

网友:
要不先刷个机试试看

网友:
可以接打电话,那基带可以确定没问题了。还是音频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
小音频问题,打电话送话也是没有的,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基带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通病,基带cpu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音频IC的问题比较大点

网友:
已经有人回复,基带或CODEC(音频编解码)

网友:
难道为音频电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