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版号K43LY REV:3.1 不触发

楼主(2016-05-08):
拿到机子看了一下不触发电流是0.053A,电流偏高  ,拆机后没有看到明显的烧坏和腐蚀,拿就先量待机电压,有3,3v 。5v只有1.5v左右,那这样肯定不能开机 ,经查待机芯片没有开启电压,这条线路连到了ec这边来了,看到上面应该进ec的怎么没有进呢,一查原来掉了一个100k的电阻,我直接一坨焊锡上去,通电有5v了,但是还是不开机,那就还要继续了,经查发现南桥少了一个3,3 v的电压,这个焊点原来应该是有一个电阻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但是另一头 是有3,3v,我也是直接一坨焊锡上去,通电就有待机0,033A按开机键能开机了,

网友:
这个是图片,有真相

网友:
这是南桥那边的

网友:
希望你们能有用,但别忘了给点分哈

网友:
如果把维修的思路,分析的过程写下多好

网友:
应该是人为的

网友:
应该是上家修好了,做了手脚,不过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人为的故障

网友:
这款机子号多不开机的
修起来麻烦

网友:
哎呀 这肯定是上家修好了 可能价格报高了 客户飞了

网友(2019-05-27):
大哥你料板上找个一样阻值的电阻装上不行吗?你这两坨锡好糊弄啊!而且时间长了会出问题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人为故障的啊,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值得学习 向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