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41 CPU插4品CPU供电不触发,CPU老是烧管子,管子电容都换过,求指点

楼主(2016-05-08):
昂达41 CPU插4品CPU供电不触发,CPU老是烧管子,管子电容都换过,求指点

网友:
这种一般是芯片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换块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一般是电源管理IC问题引起多。

网友:
把芯片也一起换了吧

网友:
芯片与上下管一起换试 试看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
换主控  mos管要换上下管一起换  再换一个主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也一起换掉,就应该可以啦

网友:
CPU旁边的哪个IC芯片有问题,还要自己慢慢找

网友:
确定IC好的话,重点查2R2 和MOS管的控制脚的二极体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没遇到过,看到楼下的分析,学到很多

网友: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打阻值 屡次烧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路过向高手们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