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芯片的频率设定脚的电阻坏会影响输出。这个芯片的频率设定是哪个脚

楼主(2016-05-08):
这个是帖子,说是49 50脚220K电阻问题,可我仔细看也只能从图中看到是100K和120K。难道是下面没标的电阻220K?请教下:ISL95386这个芯片来说,我就看到了电流检测ocset,电阻tonset没看到。难道没有?还是说是别的引脚?还望各位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频率设定变化指定会影响输出

网友:
你实践了没有,他们说的是对的吗

网友:
记得以前听课听过TON有可能接19V有可能接地。或者空吧好像。用意不同,我忘记了

网友:
反正我用200K 的电阻换过至少8块板子了  直接OK!rt8859m 外接到底多少  根据本图纸来看的

网友:
,上次一个显卡供电接的19V改变了一下电阻有的输出电压低,有的直接不出电压,设定脚的电阻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梅捷  盈通 七彩虹  都是220K   修很多了!

网友:
我说的  是8859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