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报错 谁遇到过

楼主(2016-05-08):
X1 报错 谁遇到过 2200 2201

网友:
是不是要写码片啊

网友A:
x1的机器如果是bios坏了什么的  就放弃吧 不要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1的机器如果是bios坏了什么的  就放弃吧 不要搞了

为啥啊

网友:
因为印象中  大神级别的都没搞定过

网友:
我碰到一个 刷了好了 还是报2200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