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05-08):
T440 左边的 CTRL 按键不能用,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先打对地阻值再换键盘再换EC

网友:
线换键盘  在量电压  不要上来就干  IO

网友:
你换键盘试了吗??

网友:
先换键盘 然后  bios  在后 ec

网友:
单独一个键问题 先排除键盘问题

网友:
先换一个键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