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X550LD REV:2.0 进系统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该查哪里啊

楼主(2016-05-08):
版号:X550LD REV:2.0 单插电池和适配器都能开机,但插电池适配器进系统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该查哪里啊 单插电池和适配器都能开机

网友A:
查下电池电源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池电源检测

ACIN为低,ACOK为3V

网友B:
华硕的机器吗?要是电池坏了,也不充电,非要原装电池才可以,之前碰到一台,不充电的,没修死,最后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换电池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机器吗?要是电池坏了,也不充电,非要原装电池才可以,之前碰到一台,不充电的,没修死,最后来了一 ...

妈的,可以充电,原来电池电量百分之96,不充电,,我放一会电,就可以了,,查了半天原来没问题。。百分之96怎么会不充电呢,不是低于百分之百就会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妈的,可以充电,原来电池电量百分之96,不充电,,我放一会电,就可以了,,查了半天原来没问题。。百分 ...

看来你的电池真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