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5-08):
上层换过两个。还是DFU 后来连CPU都换了还是一样……
cpu
苹果
求助

网友:
电流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干掉U2试试。

网友:
CPU问题,换主板吧。5代的主板质量就是不咋的!

网友:
干掉U2? 我想问一下 我是新手 U2不就是仅仅管理充电与否 和无限DFU有什么关系 多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