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小电源 维修

楼主(2016-05-08):
保险好的 打桥堆 开关管 辅助芯片 后级各路输出 对地阻值正常

一级EMI

主PWM

辅助芯片

5v SB滤波电容鼓包

更换后 正常

网友A:
我有很多电源 都没拆开看

网友B:
我换下来的,完全都是给卖了从来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很多电源 都没拆开看

按也是练手的 很多电源都是 小毛病 换个电容 就好了
好电源 修好了 可以自己用

网友C:
恭喜楼主修好了电源,这模样卖不了价钱了,自己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换下来的,完全都是给卖了从来没修过。

现在电源太便宜了 杂牌冲击的 没人修了

网友E:
楼主经常修电源 ,积累了经验很多, ,,,,,

网友:
目测电容怀孕几个

网友F:
待机电压电容失效

网友G:
我现在,不是好电源我就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修好了电源,这模样卖不了价钱了,自己用吧。

练手的 看下电源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经常修电源 ,积累了经验很多, ,,,,,

按练手的 自学了几十个电源吧 修点简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不是好电源我就不修

现在好多不修电源 主要是电源便宜了 没修价值了
杂牌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电压电容失效

恩 是的 鼓包漏液了

网友:
电源坏掉的,拆开看一下,电容没爆就不修

网友:
电容坏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
是的,很多电源都是电容漏液造成电压低

网友:
后级电容大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源太便宜了 杂牌冲击的 没人修了

品牌机上用的是大厂的电源,还是可以修理的,外观不错的还可以处理个好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品牌机上用的是大厂的电源,还是可以修理的,外观不错的还可以处理个好价钱。

X宝上边 什么拆机的 长城 航嘉电源 才15 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