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发出一声巨响"吧",然后GG

楼主(2016-05-08):
安耐美金牌850w, 电源“吧”一声就挂了,短接绿黑无反应,拆开看,电解电容没有鼓或破,保险可以导通,没有烧焦异味,IC看不清楚有没有击穿。不懂电路原理,换元件可以,各位帮忙诊断一下,谢谢!顺便问下广州哪里可以修?

网友:
不懂电路原理,那你只能放弃了,,

网友:
金牌850w有可能是llc谐振电路,维修难度很大,一般人还真不一定修的了,楼主真要修的话得找一个专业的师傅修才行。

网友A:
具体要测量的就是芯片管子等问题,这个你不会的话还是不要修了毕竟里面电压太高有一定的维修性

网友:
不懂原理不建议自己修,高压危险,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
楼主传张图片,方便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测量的就是芯片管子等问题,这个你不会的话还是不要修了毕竟里面电压太高有一定的维修性

我直接短路高压电容,一两次应该没问题。理论上接地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短路高压电容,一两次应该没问题。理论上接地好点。

实际上把保险拆掉接个灯泡在上面更安全

网友:
估计此电源是主动PFC的,较复杂,没有扎实的基本功修不了的.......

网友:
你可以联系麦毅成,他专业维修电源,在本论坛可以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