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G450

楼主(2016-05-08):
G450 板号5081P,上电直接到1.14A,没有跑码的现象,打LPC无波,内存无波,各个地方的电压正常,复位OK,各个地方没有明显的发热,只有CPUT4200烫的厉害,换了CPU不行,换了南桥不行,已经碰到两台这样的,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CPU 供电不正常   就会发烫  不跑吗的现象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 可以看看 正常不正常

网友:
手机上的网  也不记得这板有无独显   有的话可以拆掉显卡看lpc是否有波形

网友:
估计CPU供电异常啊,刷过BIOS吗?

网友A:
这个机器别忘了USB口爱出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别忘了USB口爱出问题

直接到1.14,跟本没有跑码, 我记得这机子要跳好几次才到1.2

网友:
应该查CPU复位时钟什么的

网友:
打开图纸查关键信号吧

网友:
usb查过吗,也许就是它坏了呢

网友:
垃圾板子 换了吧

网友:
换也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