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L不过内存

楼主(2016-05-08):
E49AL,不插内存,内存报警,插内存就不断掉电重启,应该是没有过内存,用灯座测试内存座是OK的,BIOS干过,铁板一个,我看坛子里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刷BIOSOK的,我这个就是不行,兄弟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继续刷啊,再不行干下显卡

网友:
不行就买个原厂bios排除下  省的在bios处纠结

网友A:
看样子跑码了,看看跑多少,内存3个电压有没缺

网友:
查内存条件,看都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跑码了,看看跑多少,内存3个电压有没缺

我连内存的分压电阻都查了,内存复位也有,CPU也换过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啊  挑内存的

网友:
有的内存安了内存也报警,他的内存我试过了,是OK的,在别的机子上试的

网友B:
看看集显电压出来没出来了就说名过了内存了

网友:
再找一个好的BIOS再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集显电压出来没出来了就说名过了内存了

过什么内存,直接掉电了,只要插内存,上电就掉啊

网友:
还是接着刷吧,直到成功

网友:
还是有条件没满足

网友:
接着刷吧!!!!!

网友:
有个办法你可以试一下   把Q60或是Q61记不清了   1  4  脚飞到RAM槽   把2个槽的这两只脚连通     值得你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什么内存,直接掉电了,只要插内存,上电就掉啊

哦哦,我走弯路了

网友:
不过内存 查下前置条件

网友:
楼主故障解决了吗 。 刚刚遇到了一样的故障 。  怎么修的 啊

网友:
刷刷 更健康   查内存的条件  或者干一下显卡 或者把显卡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大部份刷BIOS能好,再不好用热风枪吹下显卡,再查内存插槽条件什么的,

网友:
刷BIOS啊多刷几个

网友:
有解决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