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不开机

楼主(2016-05-08):
一台hp6535s不开机,接可调电源,结果一样。量3 5V无输出。量对地阻值5V大短。拆电感,阻值正常。看来是后级短路,电源调到3V左右,红夹接5V后级,黑夹接地烧机,燃后慢慢摸,摸到USB处,一元件发热,U1004这个,拆了,量阻值还是偏低,再烧,再摸,U1011发热,拆了。阻值正常了。至此故障排除。由于HP机器要原装电源,就没来亮机图了。。。。。。。

网友:
现在的缺德制造商,连USB的ESD防护管也省略了,

网友:
由于插USB端口静电击坏主板的已经很常见了

网友:
短路只能烧机大法或逐个拆除

网友:
运气不错只是usb短了  好处理

网友:
学习了   不过还没有修过  还在学习中

网友:
这机器看来不好修啊,楼主的经验值得参考!

网友:
到底还是USB口供电短路了。

网友:
USB没有ESD?

网友:
烧机大法效果很好,大提高维修效率,

网友:
烧机大法   那个提升修机效率   也很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