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 4脚 多少算是高电平?

楼主(2016-05-08):
内容如题,TL494 第四脚现在电压是3.48V,不知道算不算高电平,多少范围是高电平,多少又是低电平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494应用在ATX中,3V以上算是高电平了,保护状态,实际有些应用中,4脚电压是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94应用在ATX中,3V以上算是高电平了,保护状态,实际有些应用中,4脚电压是变化的

谢谢,保护的话,一般是什么引起的,修哪里呢

网友:
相对于来说高电平低电平。一般笔记本的高电平就是3.3V左右吧。或者以上吧。
低电平我个人认为是2V以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保护的话,一般是什么引起的,修哪里呢

保护的话,可能是过流也可能是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的话,可能是过流也可能是过压。

我要查哪里呢?现在494 4脚3.48V 应该是 保护了

网友D:
楼主的电压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压应该是高电平,,,,,

是高电平了

网友:
这个是明显的高电平

网友:
这应该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
正常开机应该是0V,高于0V,保护

网友:
高低电平是相对来说的。我碰到过1.8 1.9V左右的PG,也算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