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6-05-08):
这个板有VGL,没有VGH,去掉与屏相连的这边的上屏线,VGH就出来了。是不是确定屏坏了?装上就没有VGH?
屏坏

网友:
最新进展:逻辑板上有2条上屏排线,拆掉一条,VGH没消失,屏正常了一半,另一半是白屏,证明另一条排线管理的屏坏了,明天看屏板能不能修。另外,我测VGH对地二极体无论是插排线不插排线,二极体值不变,为什么会保护呢这个VGH?是有软击穿吗屏上面?

网友:
那你这种情况就有点不妙了,,是后级出问题了

网友:
报废了,屏的一半是对地了。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