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X84H,版号:K43LY REV:3.1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5-08):
华硕X84H,版号:K43LY REV:3.1  时亮时不亮,机器放一段时间开机能亮机,开5,6个小时关机再开就不亮了电流上到1.1A左右,正常的时候1.3A左右,球换过,显卡加焊过,,该怎么查?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啊

网友:
BIOS也刷过。。

网友:
ASUS 的机器太奇葩了,我有张ASUS K43LY 5.1的板子,能听到进系统的生硬,键盘大小写也能切换,就是不显示,内外都不显换了显卡还一个鸟样,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原来显卡的1.8V不正常,开机测显卡背面电感1.8V没有电压,它由1.8VS经MOS管转换过来,测MOS管G极才1。1V(不正常),G极电压是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测电阻另一端有13V,看来是MOS管G极这边被拉低了,换MOS管也没用,看G极同时由连一个电容和一个3脚MOS管,换掉3脚MOS管后OK

网友:
原来是显卡供电不足,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