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37-BB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6-05-08):
820-3437-B   主板 不触发   这个信号PP5V_S4RS3        是0V     电源灯 不亮           没有进水的机子    求 高手们 帮忙

网友:
这个信号  电压 原本是5v 他现在是0V

网友:
苹果机器待机v应该是按开关以后才有的把

网友:
这个应是待机5V供电吧!

网友:
那个信号是检测适配器用的,苹果ONEWIRE总线,查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