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修手机用什么样的显微镜

楼主(2016-05-08):
大家都用的是什么样的显微镜呀,多大放大倍数的呀

网友:
同求,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还没用上显微镜,感觉高大上

网友A:
0.7-4.5连续变倍显微镜,高倍数观察,低倍数焊接。10倍高眼点目镜

网友:
苹果主板上面的小电阻,不用放大镜,完全看不见

网友:
有用过的介绍一下牌子吧。

网友:
淘宝有不少~~~

网友:
要用显微镜,那得买什么样的镊子

网友:
有用过的推荐下,最好是有V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4.5连续变倍显微镜,高倍数观察,低倍数焊接。10倍高眼点目镜

可以推荐个具体型号不,

网友:
迅维淘宝上就有卖的

网友:
1500元左右的 就可以 不要买太便宜的 底座要大

网友B:
20倍加40倍的,通常都用20倍,实在看不清的才用40倍,再高就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倍加40倍的,通常都用20倍,实在看不清的才用40倍,再高就没必要了

支持~~~~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