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课10

楼主(2016-05-08):
CPU供电
CPU供电采用多相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场管,电感,电容
多相输出
VID电压
自动识别CPU供电
PVID  SVID
5系列以及5系列采用
SVID 6系列以后采用
CPU
主控+场管降压
G41 G31  AM2  AM3
ISL6321  ISL6566
CPU座边上只有一个大芯片
CPU边上大电感就是一相
后期用的是
主控+驱动+场管降压
AM3
主控控制驱动芯片 驱动芯片控制场管  场管在降压
主控输出信号给驱动 驱动控制场管降压
CPU座边上有多个芯片
主控不带二极管,驱动带二极管
暗供电方式
I系列 大家都是边上元阻值变了
CPU供电做工条件
三大条件
供电
VID组合
EN信号
ISEN===电流检测
VSEN===电压检测
FB===反馈
FB有电压功能
VRMPWRGD===电源好信号
改电阻
取样值发生变,导致检测出错,芯片进入保护状态
8855  8859   0903  0905  改电阻 改参数
供电
VCC
PVCC
BOOT
BST
VCC===主供电(5V
PVCC===驱动供电(12V
BOOT===自举电压(12V
开启信号
EN   ENLL   DVD   VR_ENABLE OUTEN
ENABLE  SHDN#
DVD ===开启
电压检测
VID组合
CPU发出一组信号用来自动识别CPU所需要供电
PVID  SVID
PVID可以用假负载测量
SVID不可以使用假负载测量
要用BIOS程序支持
会掉线
CPU供电之前电压正常,CPU就会发出VID信号
VID分区 PVID线多  SVID线少
CPU集成CPU核心和显卡核心
VIDVRM
VIDCPU 发出信号  不同CPU出来的不一样
PVID必须一组高低点评组合
有高和低
可以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的VID ,不能全高 也不能全低
1V参考
VRM/VRD
VRM电源管理芯片
VRMPWRGD===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电源好信号
INTEL CPU供电时序
VRM电源管理芯片
1通电后电源输出 VCC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
2供电电路降压产生其它供电,以及总线供电
总线供电一路供给CPU
3 CPU发出VID组合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PVID)
4 CPU经内部转换发出1V  -  1.2V电压的VTT_OUT_R   VTT_OUT_L信号
5 2个信号一个通过2个开关三级管转换得到VTTPWRGD高电平,送给电源管理芯片,做来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
ASUS
6 电源管理芯片的三个条件正常后,发出信号控制场管降压得到CPU核心供电VCORE
7 VCORE发到正常值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电源好信号VRMPWRGD高电平
给时钟和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486-1-1.html  第二部分地址还有的图片明天发

网友A:
楼主这发的是听课记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发的是听课记录吗

我听的 自己做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