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课 2笔记

楼主(2016-05-08):
通电后电源输出VCC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
2 电源管理芯片工作降压产生其它供电及总线供电
3 总线供电一路给CPU  CPU发出VID组合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
4 总线供电另一路径三极管转换产生VTTPWTGD高电平,当作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
5 电源管理芯片三个条件正常后,发出驱动信号控制场管降压得到CPU核心供电VCORE
6 VCORE稳定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高电平的电源好信号VRMPWRGD
第二种方案EN信号直接由总线供电转换
CPU供电必须受控于总线供电
AMDCPU不是总线,是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和VDDA电压
假负载
供电方式 工作流程
CPU供电分析7步曲
供电,VID,开启输出,降压,反馈,电源
主控得到5个条件
VCC
PCVCC
BOOT
EN
VID
后输出驱动信号给场管,场管降压得到CPU供电
UGATE  LGATE
场管将12V将压产生VCORE
VCORE 给主控芯片 ISEN  VSEN电流检测 电压检测
检测到问题,芯片会保护停止输出
检测正常会发出PWRGOOD
主控芯片VCC  VID  EN三个条件正常后发出PWM开启信号给 驱动芯片
驱动芯片PVCC    BOOT  PWM发出信号给场管降压
场管将12V降压得到VCORE
VCORE反馈给主控芯片检测信号
主控芯片收到反馈信号正常后发出PWRGOOD
主控三个条件正常 发出信号给驱动 驱动放大后送到场管 控制场管降压产生CPU供电
WWW.IC37.COM查芯片引脚定义
驱动三个条件
供电===16VDD
VID===6 PI
EN====4DVD
供电脚===PVCC1  PVCC2 PVCC3 15  21  22
主供电===VDD  8
PWM===控制信号4   5  7
AM3主板880
6323  6324
4+1供电
北桥供电(内存控制器供电)
主控芯片控制驱动芯片 驱动芯片控制场管file:///C:/Users/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jpg
主控+场管  主控+驱动+场管
34PWROK输入
开启芯片内部SVID解码
不会找引脚定义
工作引脚定义
VCC 5V
VCC BOOT 12V
VCC PVCC
外围有限流电阻
BOOT外围有二极管
INTE L===总线供电  三极管 EN
AMD===内存供电 VDDA  PWROK 通过二级管和场管(三极管)转换
建议刷BIOS程序
VID信号的板  先查CPU供电之前的所有电压是否正常  CPU  电阻 电容变值
所有检测脚电阻 二极管 电容不可掉电
注意查看芯片功能 砍价侧设置电压值是多少
场管坏,芯片坏,场管G极断线 空焊 ,BOOT掉件
ISEN//VSEN脚掉电断线
相位脚
开机三相懂点==跑码一相==进系统在三相
H61  G41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485-1-1.html   第一部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