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修显卡,现在遇到问题求一个师傅指导下。可以有偿。

楼主(2016-05-08):
自学修显卡,自己修好过一些 感觉都是凭运气。 遇到 各项供电都正常,能认核心,BIOS。但是没显示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师傅指导,学习学习。可以有偿的。真心求教。自己也会常常在论坛学习 但是有些问题还是不懂需要人指导下。在线等回复,qq联系912114546.本地可以上门学习。

网友:
在线等回复,,,

网友:
植珠加焊!

网友A:
直接干gpu?  打值是正常的啊。。

网友B:
显卡供电正常了 就好判断是哪里出了故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正常了 就好判断是哪里出了故障了!

还是不显示 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下一步怎么做

网友:
核心  显存

网友:
具体  一点嘿嘿 。留个联系方式 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显示 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下一步怎么做

是不好判断  ,打错了

网友:
哪肿型号 至少给一下

网友:
供电都正常,阻值都正常,只有加焊看看了,这种真没办法!

网友:
显卡短路修得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gpu?  打值是正常的啊。。

打值只能打几只脚的情况,也只能大致判断核心虚焊或脱焊,核心虚焊引起的问题很多只要供电时钟正常加焊后没结果植珠是解决的最好方法,当然要先排除显卡别有掉件!

网友:
换一下输出的门电路试下.

网友(2016-06-19):
量下晶振电压,打值三基色看看

网友C:
三板斧下去,不行就没戏了
如果你有程序测试,可以运行程序测试,如果没有,只能盲目测和加焊,其他没有什么好方法了

基本上修显卡最重要的还是依靠测试程序,不是什么神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板斧下去,不行就没戏了
如果你有程序测试,可以运行程序测试,如果没有,只能盲目测和加焊,其他没 ...

请问测试程序指的是哪个啊?是测显存花屏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测试程序指的是哪个啊?是测显存花屏那个吗?

正解,没有程序就没有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