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东芝扫地机器人vc-rvs2电池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6-05-08):
请求帮助东芝扫地机器人vc-rvs2电池是什么样的?我直接接电源不启动,有时启动一下就断,我从14.4V试验到20V都一样,我看机器上是三根脚,我把12脚并联接正,3脚接负,有时启动一下屏幕全亮一下就灭了,请求帮忙呀,我的QQ3165373 电话18642204882 ,谢谢了

网友A:
拆开看板子 找滤波电容先确定正负极,你这样试很容易就把板子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板子 找滤波电容先确定正负极,你这样试很容易就把板子烧了

我测试出来1是正极,3是负极的

网友B:
应该和HP笔记本等那样有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HP笔记本等那样有检测脚

那需要怎么做呢,HP笔记本的检测脚是怎么回事呢,请求帮助

网友:
买块电池不就行了么,

网友(2016-07-07):
这个是数据信号脚,用来和主机通讯,存储、控制充放电、电量记录、供电等等电池信息。除了正负极,还要有数据流,普通电池无法代替,除非你把它的电池协议弄出来。

网友C:
其中有一根应该是检测脚,试试串一颗10K电阻能不能骗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中有一根应该是检测脚,试试串一颗10K电阻能不能骗过。

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