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的维修

楼主(2016-05-08):
下午同行拿来一台机器,手中还有货,同行也不急明天来拿。一看是E40,心里想又是修显卡的货了,这机器修了那么多天,显卡坏居多。
今天是星期天,不怎么忙,很快就把手里的活忙完了,于是就开始了这台E40的莫名其妙的维修。
上电,电流没有速度的跑到一安以上,跑到0.2左右掉电。速度的把机器剖开。目测主板无腐蚀,无不良的地方。由于是广达的主板,经验告诉我,一定是三五伏转换給桥的电路出了问题。然后上电准备测,电流哗的跑了上去,什么情况嘛。果断的去接屏,又恢复原故障了,还是0.2左右掉电,重启。心中一万个草尼玛啊。还是老老实实侧板。
果不其然,3 5V转换不正常,PQ79和PQ65只有一伏多,不用猜也知道是广达的升压电路有关。

把PQ79拆掉,再测G极电压,2.几伏,不正常,再拆PQ65,再测,还是一样。这个情况证明了这两个转换管是好的。于是装了回去,再上电电流又哗哗的上去,亮极了,心中还是一万个马在奔腾,什么嘛。于是又放一边等待恢复原状。过了一会回来再测,还是好的,正常亮机。元芳告诉我,此事必有蹊跷。那又是为何,这时无法下手了。冷静思考了一下,再测了一下PQ79的G极,电压才6伏,似乎不正常,但是为什么能导通亮机呢。于是开始搜15V的来源。测PD29的2脚,13伏,这又是为何啊。

再搜+15V的去向,来到这里。测其中一个管子的G极,13v多。无语了。

再思考,莫非还是要回到原点?且慢,先从PQ85G极直接与PQ65G极相连,再量电压变为9v多。这下明了了,漏电,漏电,漏电。直接拆掉,PQ76.上电,电流上到0.2,G极电压正常了。果断找个三脚mos管换上去,一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其实修这机器时间也才半个钟,第一次发帖却花了一个多钟,我也是醉了。

网友:
最近修15V偏低的机有点多,一台是板层问题,一台是升压电容问题。但都是不触发

网友A:
pq79之前不是拆过测g级吗

网友B:
广达升压这块故障多

网友:
广达的转换电压我一般修道的是场管漏洞居多

网友C:
打错了,是场管漏电居多

网友D:
该机的PQ76.好似通病?

网友:
广达的板子升压这块出问题会引起不触发  掉电等故障

网友:
一直修仁宝的,还没修过广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79之前不是拆过测g级吗

我拆开后发现还是一样就装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该机的PQ76.好似通病?

这问题我第一次修,我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这个电压都拉那么第6v的个极还可以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错了,是场管漏电居多

不明白场管意思,都是拆换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达升压这块故障多

好像最近都有不少贴子说这个问题,我也是受此启发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小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