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问题!

楼主(2016-05-08):
想买台示波器业余用下,想问下20M的示波器能显示32M的晶振波形吗?

网友:
请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A:
我买的是60的反正修修板子和笔记本够用了。也不贵,我买的二手的580块钱包邮。

网友B:
20M不能测量30M的波形,,。。

网友:
要买就买100M以上的!

网友:
想买示波器,要考虑今后的发展,,所以还是100M的吧,而且也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60的反正修修板子和笔记本够用了。也不贵,我买的二手的580块钱包邮。

淘宝买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M不能测量30M的波形,,。。

不能测量能显示吗?

网友:
就是论坛里面有人卖的。而且我买的还是没用过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测量能显示吗?

它的通道放大器最大频率才20M,那30M的信号应该不行,,,

网友:
不可以哦,超过最大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