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08):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Z470,故障为不触发;拆完机裸板通电还是不触发,不过发现一小小的动作,在接通电源不按开关的时候,可调电源的电流表在0.00~0.01之间跳变,一按开关就定在0.01不跳了,感觉应该是有触发动作的;测了一下待机电压3.3V 5V正常,按开关后待机电压也无明显变化,当我测到5V供电的其中一场管时(下图红圈儿中,通向USB供电的),发现三只脚都有电压,除一只脚连5V待机电压外,另外两只脚分别为2.8V和2V,,故障点应该就在这里了,烙铁取下这场管空测果然不正常,料板上找了一个场管焊上,接通19V后待机电压0.00不跳变,一按开关电流上去了,顺利亮机。

网友:
捡了个趴活   还是以前的老机子好修点  现在的机子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这么小的漏电都给你找到了

网友:
只是一个MOS管损坏!好幸运喽。

网友A:
应该是G极2.8V, D极2.8V,S极5V吧,转换场管漏电了?

网友:
没看图就修好了,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G极2.8V, D极2.8V,S极5V吧,转换场管漏电了?

对,就是场管性能问题似通非通倒至漏电

网友:
好,修好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