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Dimm的电路,求教下。附图~多谢指点

楼主(2016-05-08):
如图所示,这个电容干什么用的? 另外ATX的PG什么时候出的。各位大仙,显显灵~谢过。

网友:
ATX的PG电压好似供电正常后50毫秒出来吧!~时间长了有点忘了。电容C2应是防自激电容。

网友A:
好的,多谢解答。我百度一下就出来了。简单明了~——小容量的电容,能够消除电路中的高平率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解答。我百度一下就出来了。简单明了~——小容量的电容,能够消除电路中的高平率震荡~

看来你很好学呀!我们共同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