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掉电通病

楼主(2016-05-08):
机器:SL410
版号:DA0GC2MB8E0 REV:E
故障:触发2秒内掉电,电流0.38-0.41之间。
测试:cpu电源管理IC ISL6266A,测20脚VIN有19V,22脚VCC触发瞬间只有1.5V就掉电,问题找到了,此脚正常为5V,22脚线路追查至PQ76芝麻管控制,3脚控制级,4脚输出,1256为待机时有5V,将4脚和1256脚相连,待机0.076有些高,触发电流哗啦啦LGOGO出来了,虽然亮机了但心里不踏实,这是强行开机的,根源还没找到,必然会有后遗症的!继续查,问题很简单了,只有控制级的问题了,一测果然只有3V多,把PQ76换了故障依旧,发现PQ56芝麻管和PQ76的控制级是相连的,应声换掉,此故障完美解决!这个机器掉电坏的最多的就是芝麻管(在无线网卡槽旁边)。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以后修机少走弯路

网友:
讲述的很详细,如果配线路图 讲解就更完美了。

网友:
帮你附上PQ76的图

网友:
掉电上手就做桥做显卡的只会把自己带入死胡同  楼主查的听仔细

网友:
X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VCC供电不正常

网友:
这机器掉电没怎么碰到过。。

网友:
修过几台了?总结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只能算偶然吧。

网友:
谢谢楼主   我刚好碰到一样的

网友:
留个记号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