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

楼主(2016-05-08):
有个华硕的P5G41T-M LX V2主板。点不亮,然后我动了下内存,主板放了下电。能点亮了,不过很慢,而且偏色。加上显卡偏色正常了。12Vmos管哪里温度很高,测了下,下管D脚_S脚短路了。mos管型号是P0903BDL。我换了个P75N02LDG上去。开机风扇转两下就冒出一股青烟,一测,好把,又短路了。P0903BDL参数是什么。有什么能代换?有通用的代换管子吗?

网友:
连管理芯片一起更换吧。

网友A:
这个就是普通MOS管吧。一般换上去在烧的话 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驱动IC也一起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普通MOS管吧。一般换上去在烧的话 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电源ic坏了还能开机吗?

网友:
电源芯片有问题的话怎么能点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ic坏了还能开机吗?

我们说的坏,并不是短路了,是不良就和南桥有问题有的也可以开

网友C:
测短路的时候,要把cpu拿下来,在测,然后短路上下管一起换,不论型号。直接拿料板代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短路的时候,要把cpu拿下来,在测,然后短路上下管一起换,不论型号。直接拿料板代换就行了

把u拿下也是短路,我拆下管来测了。确定是那管的问题。不过换个管还是烧。但还是能点亮,不过u温度很高

网友:
mos管微短路会很烫.但开机正常.找个差不多的代用就行了.MOS管没那么多讲究.

网友:
下馆换下馆 上管换上管。。。
下管都有个脚必须回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