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BQ737充电芯片,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6-05-08):
联想V480板号LA48 MB11264-1M,认到电池不充电,电池、充电芯片BQ737、EC、BIOS已经换过排除。
电池数据信号到EC和充电芯片都正常:
BQ737  6脚ACDET 2.68V;
16脚BQ24737_REGN   6V正常;
7脚PWR_CHG_IOUT无电压;
3脚CMPOUT无电压,正常情况分压后应该为3.3V,感觉这里不正常(PR4011和PR4014分压电阻已换过依旧,此信号还连到PQ4005换过依旧)
CHG_ON# 3.2V高电平:拆下测试又低电电平;
BAT_IN#不插电池3.3V,插上电池0点几V(一般插上电池2.6V,感觉这里不正常

现在不知道查那里了,头晕...求思路?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现在新款的机器,充电管理都用系统总线。试过华硕X555L就是BIOS问题导致不充电

网友:
直接换电池吧!不要纠结了。

网友:
这问题没遇过

网友:
楼上两位内容都不看清楚就急着回贴,电池换过,bios刷。补充一点,装上电池插上电源0.14A左右,一会就变成0.00A。

网友:
bat in有些电路是0点几  这要看具体分压   充电电路真的不好修  除你说的外    充电电感   上下管   隔离不正常都有可能引起不充电

网友:
电池的SMBCLK和SMBDATA查了吗

网友:
SMBCLK和SMBDATA,这两个是来自EC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有点扯淡,我遇到两台都是一样的问题,都是一插上电源0.几就掉了,什么都换了,还是不充电。头疼啊。。。

网友:
不充电,充电口附近的电阻查了吗?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和你们一样的问题,大家谁修过,给个解决方案

网友:
遇到一台BQ24727一台BQ24737一模一样故障搞不定。机器型号 B480 和dell 5421

网友:
现在的充电问题··都好难修的!

网友:
搞这个充电头疼。搞了几天了。有块一样的板对着把充电芯片周围的料换了个遍.管子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行 郁闷

网友A(2016-06-18):
我的也是,是E430的显示充电中,就是不充电,无充电电流,充电电压不正常,不好修啊

网友:
dell5421遇到不认电池。我的充电电压是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BQ737与BQ24737不通用,有没有人试过,图上是BQ24737,我之前客户机器拿来是BQ73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是E430的显示充电中,就是不充电,无充电电流,充电电压不正常,不好修啊

哥们后来修好没,现在手头一只e435,显示充电但没充电电流,单接电池都显示正在充电。。。。

网友:
懒得修了  直接用万能充 多买个电池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了一个和你们的一样。显示充电就是不充电。

网友(2017-09-25):
引用 网友B:
哥们后来修好没,现在手头一只e435,显示充电但没充电电流,单接电池都显示正在充电。。。。

电池电量是不是到了百分之60   联想有个电池保护  到了百分之60就冲不进去了

网友:
充电芯片是真的不好修,修不好就让客户将就用吧,这也是没办法的

网友:
换了充电芯片不行,就不好搞喔。

网友(2018-04-05):
充电电路确实是比较难理解的电路部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问题和你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