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通用高压板改装

楼主(2016-05-08):
小弟菜鸟一枚 求显示器通用高压板改装知识!1344066021 大虾们 大神们 拜托拜托

网友:
这个是比较基本的  简单点说改高压板就是 给正常的高压板接上工作条件
如EN PWM VIN gnd等

具体建议你找资料系统的看下

网友:
最好要有点电路常识 高压板坏的并不多

网友:
可以到网上买书看下,论坛也有,

网友:
一共就三到四个线,,

网友:
好简单的   断开电源部分到高压部分的12V连接   ON/OFF   亮度调节    地     这四根线连接到你新的高压条上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其实也就三根线有用:电源,开启,地,其中电源看电容一般也就看出来了。

网友:
我一般就接三根线正极负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