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2M笔记本暗屏无背光灯维修

楼主(2016-05-08):
品牌:华硕
型号:E402M
故障:开机黑屏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用电筒照屏幕能看到图像。
华硕E402M笔记本开机黑屏,能听到时系统的声音,用电筒照屏幕能看到图像,说明开机到进系统显示正常,这是一个典型的无背光灯故障。如果是LCD屏有可能是电路和灯管的问题,这个是LED屏,LED灯坏的机率比较少,判断故障在供电电路上。

开始维修…….拆开屏检查LED灯供电电路发现电感的两端有一边有18V,有一边是0V,不正常。经仔细检查发现有一个电容被击穿短路,如图下:

把电容换了开机测量,电压还是0V,测量电感两还是一边有18V,另一边0V,断开电用二极档测量电感两端阻值是无穷大,开路了。更换电感再次开机,嘻嘻……屏亮了,有背光灯了,装好笔记本开机测试背灯光正常亮了,如图下:

此笔记本维修完成,最后看看损坏的元件如图下:

网友A:
暗屏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你的这个属于屏幕的维修了

网友B:
这个机子应该还没有过保

网友C:
暗屏楼主直接拆屏啊  ?  不要先测测屏接口吗

网友D:
暗屏、有很多LED供电IC也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应该还没有过保

是的,客户网上买的,单都不见了,所以就拿来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你的这个属于屏幕的维修了

嗯嗯是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暗屏、有很多LED供电IC也会坏的

谢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楼主直接拆屏啊  ?  不要先测测屏接口吗

没有主板图纸,所先从屏LED供电着手。

网友E:
修屏有经验的一般暗屏之类喜欢直接在屏上修供电

网友:
X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电容击穿,电感开路   楼主这是修的屏呀

网友:
楼主是什么屏呀  上次也遇到过 同样位置电容坏   会不会是屏通病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2652-1-1.html
感觉好像一样的屏  联想g40-45机子也很新没过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屏有经验的一般暗屏之类喜欢直接在屏上修供电

高手
精准锁定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暗屏、有很多LED供电IC也会坏的

是啊
遇到ic就麻烦了   可能还不好买
不过有单卖屏逻辑板的

网友F:
高手啊   我估计直接修主板电路去了  而不是修屏版供电

网友:
这个牛呀,上次修了个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发现现在的好多LED都是屏主板的电容短路  太多了

网友:
修的不错幸亏能修好。一般换屏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   我估计直接修主板电路去了  而不是修屏版供电

嗯嗯,有时候换个思维去试试会不意外的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短路的,都是二极管后面的电容。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没烧芯片,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2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嗯,是吗?以后遇到这个问题要多向这方面想想了

是的呢  见过太多了  都是这样

网友I:
直接秒杀了,电感坏的得少。

网友:
镇简单啊 学习

网友:
楼主 有这BIOS吗

网友:
这个BIOS我没有,你在论坛里找找看。

网友:
嗯嗯!找出问题所在就是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秒杀了,电感坏的得少。

是啊!我都很少遇到电感被烧断的,也是第一次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啊   厉害 啊

这样的故障比较好修的。

网友:
技术好赞一个。。

网友K:
电感坏的还没修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感坏的还没修到过啊

嗯嗯!是呀!我还是头一次遇到电感坏了。

网友:
这电感开路的倒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