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KBC_PWR_ON,求助

楼主(2016-05-08):
修LA-4021P,无3,5VPWM ,3,5VLDO已经出来。看图纸发现KBC_PWR_ON为0V。ADP没上。

把PQ13拆了,3.5V PWM可以出来,但是不上电。KBC_PWR_ON来源在EC

查EC的VCC3有,晶振有,EC自复位不知道是哪一个,KB_RST为0V,LID_SW为0V。求大神 说下思路

网友:
修了2小时,郁闷 ~

网友:
kb_rst是键盘复位,不是ec复位,LID_SW为0不正常

网友A:
是什么型号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型号发出来

HP 5032P

网友:
你q多少我加你

网友:
你好,我看到你的私信了 ,我不是版主哈

你的故障贴现在解决没?
如果没解决,我有几个问题:
1.KBC_PWR_ON是不是为低?
2.晶振是用示波器查的吗 ?
3.EC的复位是77脚,具体可查KBC1091的关键脚位图。
4.BIOS有没有刷上几个?

在具体的等你查查这几个条件在分析哈

网友:
肯定是lid信号不出来引起的吧

网友:
我想说的是,EC待机,时钟,复位正常不,这个EC应该自带程序,Ec有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插入。

网友:
LID_SW,,休眠开关信号,这个得为高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吗?

网友:
充放电 保护隔离也看下   适配器检测可能不正常

网友:
ec检测到适配器插入信号acin 发出 KBC_PWR_ON  前提bios 供电 时钟复位正常

网友:
希望楼主已经找到解决办法,顶贴

网友:
解决了 ,是ADP_PRES没出来。这个要发送高电平给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