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B470 触发不亮

楼主(2016-05-09):
常见机器 版号 等论坛全有
客户送修
见机 限流(怀疑短路)通电,自动开机到0.3左右 。
这个机器可能更多的是铁MOS通病,主板短路。
速度拆机 ,测试
主板自动上电,CPU供电没有发出。简单查了下CPU
供电芯片的条件,CPU供电IC为 NCP6131 正常把VBOOT
31脚的电阻改为25K-165K ,不安装U可以出供电约为1.3V,
按此操作实测主板CPU依然无供电 。

铁MOS?
转查NCP5911的条件

当测到 3脚 EN 为0 (正常为3.3V)  ,CPU供电主芯片?
测阻值 偏低,仅有8欧左右。找出图纸 按图索骥  锁定故
障PU4405 拉低EN。

换之测试 OK

关于这个供电的维修 ,简述维修流程。
1.   测主芯片 PWM脚位 输出有波形,芯片多是正常
2.   查 NCP5911 的工作条件VCC EN PWM BOOT等,可用示波器测量上管G级是否有驱动波。
3.   NCP5911条件正常,仍然无U供电,查铁MOS 、后级、 反馈等,
4.   GFX_CORE的产生还要依照时序。
5.   当然该机器的易出故障点还是铁MOS。

                                                                              ----天意

post_deleted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A:
npc5911是一个激励器?

网友:
楼主利害.思路清晰.支持了

网友:
这种方式不错,维修后把思路也写的清楚

网友:
厉害厉害,我也要加油了

网友:
修东西主要还是时序阿

网友B:
手上有台,CPU供电修出来,无集显供电。

网友:
版主还是比较牛B呀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个不用万用表测阻值也可以吧,必竟很多新手们不知道啊,示波器打波,看是否有瞬间波,可能更直观吧?

网友:
X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台,CPU供电修出来,无集显供电。

集显电压没出来
那你就有的搞了

网友C:
意哥总是这么的给力,真正良心大作……,小弟以拜阅

网友:
天意版主修本就是秒杀。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故障目标锁定准确。

网友:
这个机子已经修到很多个了,,查都不要查了,,就是换MOS管子和相应的驱动芯片,我的贴子上有

网友:
这种问题懂时序的人可以秒杀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 的板子 U供电也不好修的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意哥总是这么的给力,真正良心大作……,小弟以拜阅

大作谈不上 维修记录 简单写下

跟你比不上……

网友:
NCP6131楼主 这个芯片的大概工作原理是什么   可以大概描述一下吗   有点看不懂

网友:
为什么就直接锁定到PU4405了啊   我看PWR_CPUCORE_DRON这个信号连了好多NCP5911啊   可以指点一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c5911是一个激励器?

cpu供电的控制芯片

网友:
铁壳+芝麻IC,这款机子的硬伤。

网友:
技术精湛,分析透彻,此类好文章不多。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作谈不上 维修记录 简单写下

跟你比不上……

让大脑偶尔归零 让内心保持平静
专业技能 加上有自我的崇高 思想品质
方成为一代宗师
意哥多发贴……
为你点赞

网友:
这机修了几台集显铁管上管烧了,U也烧了,都没修出来。

网友:
mos管坏的太多了!!

网友:
关键还是经验多

网友:
常见机器 版号 等论坛全有
客户送修
见机 限流(怀疑短路)通电,自动开机到0.3左右 。
这个机器可能更多的是铁MOS通病,主板短路。
速度拆机 ,测试
主板自动上电,CPU供电没有发出。简单查了下CPU
供电芯片的条件,CPU供电IC为 NCP6131 正常把VBOOT
31脚的电阻改为25K-165K ,不安装U可以出供电约为1.3V,
按此操作实测主板CPU依然无供电 。

铁MOS?
转查NCP5911的条件

当测到 3脚 EN 为0 (正常为3.3V)  ,CPU供电主芯片?
测阻值 偏低,仅有8欧左右。找出图纸 按图索骥  锁定故
障PU4405 拉低EN。

换之测试 OK

关于这个供电的维修 ,简述维修流程。
1.   测主芯片 PWM脚位 输出有波形,芯片多是正常
2.   查 NCP5911 的工作条件VCC EN PWM BOOT等,可用示波器测量上管G级是否有驱动波。
3.   NCP5911条件正常,仍然无U供电,查铁MOS 、后级、 反馈等,
4.   GFX_CORE的产生还要依照时序。
5.   当然该机器的易出故障点还是铁MOS。

                                                                              ----天意

网友:
文字不多,内容可丰富了,版主太给力了
从限流、通病点、主从芯片的判断分析要点,给大家提供了很好很多的思路。

网友:
这机器也就这个毛病了。。

网友:
这个通常只能一个一个换试。没示波器

网友:
版主太给力了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 了,上管铁管,八脚驱动芯片。还有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