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高压板使用有啥技巧没? 我测试了一个就干掉灯管了

楼主(2016-05-09):
上去就把灯管烧了,第一次就这么不顺? 搞得灯管线头处烧糊,输入19V,ON 3.3V DIM 3V GND,原高压供电断开,万能高压板上写着输入12~30V,咨询卖家也没问题。我是觉得万能高压板不良,但卖家不承认,你们的万能高压板呢?

网友:
你的灯管线头是接触不好,打火了,因为没有保护,

网友:
你以前的高压条坏有可能就说灯管引起的,所以也有可能是你的灯管本身有问题

网友:
你灯管本身就是有问题,,,

网友A:
不错的好经验,向高手学习

网友:
你测的新灯管还是机器上的旧灯管啊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漏电烧高压板

网友:
不是高压板烧灯管,而是灯管坏,烧毁高压板,这种高压板是没有保护的。

网友:
你的灯管老化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好经验,向高手学习

灌水太明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