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7s开机看到检测卡复位就卡在19 15,谁修过这问题

楼主(2016-05-09):
V星h67s开机看到检测卡复位就卡在19  15,按复位开关复位灯会闪,15也闪,19就不动。刷过bios无果。桥加焊过也一样。谁修过这问题,指教一下小弟,谢谢啦。

网友:
同求没有到过

网友A:
内存总线测试过吗?感觉是内存不过。

网友:
找个图纸查条件  一般不建议先干桥  可以用风枪预热一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总线测试过吗?感觉是内存不过。

不插内存也一样,手上有三张这板,全是触发就出19 15了

网友:
V星BIOS经常坏

网友:
BIOS坏,USB供电坏,PS2键鼠不能用,这板通病,跑码1519 或者99都是这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