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机I2000进水不出CPU供电-之供电芯片代换

楼主(2016-05-09):
机型:联想I2000

板号:LT41 MB 14217-1M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新机I2000说是进水不开机,留下来拆机发现超级CPU供电进水严重, 简单清理后插电0.18,通电发现只有超级CPU供电电压没有出来,其他供电都出来了,手头没有I2000图纸,基地也没有,超级CPU供电采用的是TPS51624,百度也找不到脚位介绍,疯了,此时有一台戴尔15R-5537的,也是采用超级CPU的,看来下结构,都差不多,CPU供电采用是TPS51622,按理说应该是通用的,这个有图纸下了个图纸看,重点检查51622,当测到28P发现对地短路,明显不正常28P+5VS;可以肯定就是51624挂了,手头又没有51624,于是换了个51622通电测试, 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 维修结束

总结:超级CPU供电芯片TPS51624、TPS52622可以相互代换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多测试一下看看,有换过这种,  能点亮,但是不定时关时   搞了半了,只能淘宝采购新的芯片  才好的

网友:
现在的问题就是更新太快,不是好事。芯片太多,太杂,无资料。资源浪费。呵呵

网友B:
我也觉得楼上说的对,最好多测试测试,如果没区别也就不需要两个型号了,楼主说是吧

网友:
现在的机器质量真是无语

网友:
没图纸的机器难修

网友:
胆大心细,方成维修大师……

网友C:
这两个芯片代换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多测试一下看看,有换过这种,  能点亮,但是不定时关时   搞了半了,只能淘宝采购新的芯片   ...

暂时没发现你说的问题,暂时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楼上说的对,最好多测试测试,如果没区别也就不需要两个型号了,楼主说是吧

还在测试。暂时没发现问题。都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芯片代换稳定不?

暂时稳定。现在还在测。。

网友:
暂时稳定。。

网友:
碰这种情况头大

网友:
真的可以呀

网友:
真好,下次遇到可能 代换。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结论很有帮助。。。。涨经验了

网友D:
好新的本子 好东西都是测出来的

网友:
芯片代换乃维修人员福利,必须支持!已经加分以示鼓励!

网友E:
楼主胆子还真大啊,CPU供电芯片一般不要去代换,很容易烧CPU的烧了你就傻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胆子还真大啊,CPU供电芯片一般不要去代换,很容易烧CPU的烧了你就傻逼了

相同平台,相同架构,相同电路的情况下,不认为代换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何为超级CPU?

网友:
超级CPU一般应用在I系列四代、五代的主板上。超级CPU内部集成了CPU、集显、PCH(也就是南北桥),简单点说就是一块主板就一个BGA芯片了。

网友:
你们都有几个名字,人家换个马甲也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新的本子 好东西都是测出来的

我尝试了。结果好了。。大胆尝试好过什么都不敢做

网友:
新机器,不知道啥时候能遇到

网友:
其实好多板子,只要看着芯片组差不多的,相同位置的芯片好多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今后可以借签。

网友F:
新机器没图纸,芯片资料也难找,真让人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机器没图纸,芯片资料也难找,真让人头疼

我也觉得,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图纸,只能找相同架构的图纸参考

网友:
涨姿势了,不过这种新机还没碰到,要做个笔记,以后见了也好代换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这种芯片

网友:
真大胆,我就不敢乱代换

网友:
好大胆的尝试,冒险精神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还没接到过着机型

网友:
有些是内部改进,脚位一样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代换成功的一次

网友:
这个以后会不会有不稳定,有一定风险吧

网友:
能互换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可以,以后碰到就不用摸索了。

网友:
一般很少代换 担心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