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请教下,最近修华硕H61主板,长遇到的EF=EI 或者02=DH 淘宝都淘不到。。。想找参数来判断好坏都没得法子。
华硕

网友:
问卖芯片的。。。不一定非得用EF=EI 肯定有别的型号通用的

网友:
EF是表示芯片型号,后面是厂家,论坛里面有这种代码对应芯片的表

网友:
ef= --->RT8207LGQW
https://s.taobao.com/search?q=RT ... 0160509&ie=utf8
02= ---->RT8810DGQW
https://s.taobao.com/search?q=RT ... mp;sourceId=tb.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