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原创高清大图,OPPO R7007换背光片

楼主(2016-05-09):
OPPO R7007一台,屏幕有亮线,有花块像水痕。决定换背光

吹风机加热

吸盘吸起一条缝

撬片插入

这边撬片深入不够深用卡片

成功打开

注意排线,的螺丝

取下显示屏,撕开排线上的胶布,看到背光排线焊点

用铬铁焊下,温度不要太高,要干净利落

吹风加热一下,背光板层层撕下

灯条这里不好弄,容易拉坏屏。一边加热一下,一边撕,千万小心

处理一下四边的残胶,还要注意不要留下灰尘,要不换了后你知道的。
新背光片,撕掉白色一边的保护膜

对好位置贴上去,四边轻轻压一下

焊好排线,就可以测试了。这里图片略。
抺胶,准备装屏。B-7000,不要抺太多,有多的弄掉。
稍微等它干点在装回去。
扣好屏之后,开机图

此贴毫无技术含量,纯粹给没弄过的人看。全程只要小心就行!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白电油,这样快点

网友B:
B-7000和白电油都是用来贴屏的胶吗?

网友C:
不错 不错~~怎么今天显示的不全面  是不是我的浏览器出问题了

网友:
板块看着好乱  给楼主加分!!~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

网友D:
图片拍的好全  完全教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白电油,这样快点

有毒的东西,能少用就少用噻

网友:
引用 网友B:
B-7000和白电油都是用来贴屏的胶吗?

白电油拿来拆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错 不错~~怎么今天显示的不全面  是不是我的浏览器出问题了

我看着是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拍的好全  完全教程贴

拍照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着是全的呢

浏览器的问题 重启后 好了~

网友F:
不错不错, 楼主很是细心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 楼主很是细心的 啊!!!

没办法,这玩意儿不细心搞不好

网友G:
屏幕有亮线?也是背光的问题吗   没搞过手机  换 这玩意成本要多少?

网友H:
果然好手工,这个确实要非常小心,不然很容易弄坏液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果然好手工,这个确实要非常小心,不然很容易弄坏液晶

主要是灯条哪边要小心,其它还好啦

网友I:
是不是故障是  强光下能看到系统显示的东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故障是  强光下能看到系统显示的东西啊

显示正常背光也有,只是有像水痕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幕有亮线?也是背光的问题吗   没搞过手机  换 这玩意成本要多少?

成本很低,关键是花了我40分钟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显示正常背光也有,只是有像水痕一样的东西

啊   这样啊   还挺敢换的  这要是换不好   我去   不得赔啊     换好收多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啊   这样啊   还挺敢换的  这要是换不好   我去   不得赔啊     换好收多少啊

100多点,国产机收不起。现在这机新的都要不了1000

网友I:
引用 网友E:
100多点,国产机收不起。现在这机新的都要不了1000

(⊙o⊙)…   收这点都对不起冒的风险   换总成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o⊙)…   收这点都对不起冒的风险   换总成多少钱啊

没办法,挣一块算一块吧,毕竟不是苹果

网友:
楼主水平很高

网友J:
nice HD pics have u taken from Micromax ah LOL>>>>

网友:
引用 网友J:
nice HD pics have u taken from Micromax ah LOL>>>>

你欺付人,我看不懂英文

网友:
真牛,这活少200不干

网友K:
  这贴子 要留着。 好贴啊   真的可以做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贴子 要留着。 好贴啊   真的可以做教程

多谢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