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 开机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6-05-09):
     本人刷过bios了,问题还是一样。电流1.2-1.4就不动了,刷完bios,电流1.3-1.5-1.3。

   重新植了显卡,也不行。

    我重新再下个bios试下。

补充:刷了bios,亮机了。但是 卡LOGO。而且有时候亮机要很长时间。logo画面就只有三星的标志,没有进bios的选项。

重新再刷个bios也还是这样。不知道什么意思,声明一下  裸板测的。跟外设无关。

问题解决:1.bios  没刷对,所以不亮机。

                  2.卡logo是AMD的南桥问题。

网友A:
独立显卡吗,外接亮吗,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有外接试试吗,有示波器可以打下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显卡吗,外接亮吗,可能显卡问题

重新刷了bios,亮机了,但是卡LOGO。外设全部拔掉也卡LOGO.    我又重新刷了一个bios,还是亮机卡logo。

网友:
卡LOGO也可能是南桥,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