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求教

楼主(2016-05-09):
硬盘能进PE复制文件 不卡 扫描没坏道 用分区软件重建引导也是不能ghost是不是中了什么病毒

网友A:
你指的不能GHOST,是指什么,GHOST报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不能GHOST,是指什么,GHOST报错吗

GHOST报错 一开始就出错 然后就不能进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HOST报错 一开始就出错 然后就不能进行

GHOST文件不会有问题吗,换个GHOST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GHOST文件不会有问题吗,换个GHOST文件,,

已经把自己的在用的硬盘挂到维修机器上 顺利安装 所以不是其他硬件跟ghost文件问题,是客户的硬盘有问题

网友C:
有时MHDD测试完好 ,但实际盘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MHDD测试完好 ,但实际盘是坏的

DM不认盘 PE又能进去使用 不会弄了 没办法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