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5-09):
戴尔N4110开机显示一下LOGO就掉电 再开机电流跑至0.43A.测量无cpu电压...查论坛上说该机有个通病 就是南桥右上角有一个小小的五角芯片脱焊...可我尝试加焊也一样...开机测量U25第五脚有3.3伏供电电压 其它脚无电压输出...在此请教大神有谁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按无CPU电压反推修

网友:
你再测下第一脚和第二脚是不是3.3v,如有的话就换个与门,没有的话就往前查。

网友:
他们说的这个通病 ,我一次都没遇到过。

网友:
    当成CPU无电压测吧

网友:
显卡问题的比较多。修过一些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个通病

网友:
显卡坏的多少啊

网友:
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及建议 ....已经弄好了 试了几天的机已经没问题了

网友:
先按0.43修,量下

网友:
看看这个芯片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