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 刷BIOS之后,还是不开机呀

楼主(2016-05-09):
刷BIOS之后,还是不触发,说是接USB风扇坏的,没看到哪里不正常,高手指点,

网友:
看是看不出来哪里你正常的  得测  待机 触发电路

网友:
接usb风扇坏的就查一下usb供电是否有短路

网友:
刷BIOS?原问题是BIOS问题 ?  具体还要分析下 查下待机电路 和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这正式维客......我也是醉了..

网友:
不明白说什么,

网友:
刷了程序还是一样的,那因该不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他肯定是没搞清楚问题在那,只是刷BIOS试验

网友:
短路,触发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这种AMD的机器一定要仔细的查

网友:
接USB风扇坏的,你刷BIOS有何用,重点为查USB的供电和2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查3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一下POWER S

网友:
查USB供电看正常吗

网友:
说明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刷了还 不触发,那去找其他原因啊

网友:
你在头痛医脚。USB接口引起的,你得查USB正常否。

网友:
bios不能解决你所有故障

网友:
BIOS不是万能药

网友:
USB联通桥,看看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要学会分析电路,找条件

网友:
我估计楼主刚接触维修吧。

网友:
不开机除了搞BIOS其他就什么都没搞?

网友:
有的BIOS需要分离其中的一些程序,再合成其他的好的程序才能用,具体的我还在学

网友:
8成南桥坏了,测一下阻值便知

网友:
打下U口阻值,南桥可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