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03G开机屏亮左上角短白杠闪再按一次开关重启出现LOGO马上掉电

楼主(2016-05-09):
DELL P03G 板号:H830_HIGH
客户自己换屏,忘记拔掉电池了,结果换完屏就不亮机了
拿过来给我看,我拆机后发现屏接口的保险烧了,换了之后就可以亮了
亮了之后就是左上角一个白杠一直闪,也看不见LOGO,但是再按开关重启之后出现DELL的LOGO马上掉电
到待机,我换了EC IT8502E,换了南桥82801IBM,还是这样的,但是不插CMOS电池第一次开机不亮机,按开关强制关机,第二次开机就可以亮机,DELL的LOGO出来引导系统正常,进系统也正常,但是重启系统后就又是看不见LOGO,屏一亮左上角就一个白杠一直闪,再按开关就重启出现DELL的LOGO马上掉电,然后拔掉电源CMOS放电后,两次开机引导系统进系统一切正常!!
求大神们, 支个招!!!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开始感觉像少电压,刷个BIOS测试一下

网友:
BIOS也刷了
好了,是DELL这款机挑屏,换了屏不行还是一样的,刷了码片还是一样的,换了LG的屏就OK了
这款机挑屏
感谢楼上的大神们

网友:
感谢分享   我真是孤陋寡闻   第一次听说还挑屏的机器

网友:
有些机器是挑屏